东芝笔记本

楼主(2011-01-22):
我今天接了一台东芝笔记本,有时候有声音有时候没有声音,其他地方都很正常,换了系统也是这样的,请问楼主这是扎回事。声卡芯片也没有问题,供电也是 正常的。请教高手指点一下,谢谢大虾们,会不会是系统的问题呀?

网友:
看下耳机接口是否正常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没有声音的时候声卡设备正常不?排除喇叭的问题,没有声音时候,播放音乐
声卡输出信号有没有?

网友:
没声的时候查看硬件是否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