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1-01-22):
一台IBM T30 拿来的时候不加点 好不容易修好了主板 接屏后显示不正常 现在确定是屏的问题了
和客户说屏得换 这么老的机器想都不用想客户肯定说算了 他说能修的话修下屏 修不了就算了 想想主板300块要泡汤了 拆了屏乱量一通 没发现异常 屏的内线拔插了也不见好 加焊了电路板上的一个大芯片 调了下可调电阻(不知道什么用的)还是搞不定 特来求助 这样的现像一般是屏哪里的问题?

网友:
有高手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
吧屏一个试试呀

网友:
是屏的问题还怎么修啊,为你的300快心疼!!~

网友:
看样子真得放弃了

网友:
多为屏 ,这本子换屏 ,没什么意义

网友:
屏幕问题 换个试试

网友:
本子太老了,不过你可以找一个屏上的主控IC看看怎么样,好多白屏都是因为主控

网友:
扔给修屏的人,几十块搞定

网友:
感谢万分,哈哈哈

网友:
好多白屏是因为保险

网友:
如果他不想换屏的话,那就没的修了,应该是行列驱动芯片坏了,这需要更高端的维修仪器。

网友:
先测试下外显  若是正常再考虑怎样答复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