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重启!

楼主(2011-01-22):
主机有时候玩游戏的时候,CPU差不多占用到100%,突然会自动断电,然后又会自动再开机,第一次开不成功,自动断电,接着自动重开,第二次还是不成功,又自动断电,又自动再开,第三次成功了,能进系统了,再进游戏,接着玩一天都没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还有,有时会开机没显示,只要将CMOS放电就行,有时会出现CPU频率不正常的提示,要进CMOS一下才行。有时反复重启几次会出现自动断电的情况,曾经怀疑是电源的问题,之后换上电源也是会重启掉电。CPU是E5300,主板是V星P43T-C51,电源是长城的双动力,额定300W。查过各温度都正常,BIOS也刷过了,电源查过是正货。还有,掉前之前曾经有一些怪现象,就是双开天龙八部的时候不能切换,一定要将其中一个最小化才行,360杀毒也没有进入免打扰模式。正常的时候,切换游戏顺的很,只要开了游戏,360杀毒就会自动进入免打扰模式,接着玩一天都没有问题。

网友:
很神奇!沙发等待!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不行就换个CPU,在不行桥问题

网友:
还有内存内存和电源300V带不动新机

网友:
我的电脑昨天也是,看网页时重启了一次,没在意,等到后来玩QQ游戏中突然掉电,再开机不启动了,连续三四次都没成功启动,当我把机箱打开观察没有异常再开机又正常了,今天开着机箱盖上了一整天的网观察各部温度都很正常,也不犯病了,真是奇怪!

网友:
有可能中毒了,还有可能是接口氧化了,建议从新插拔一下。

网友:
会不会是主板的问题呢。

网友:
换个电源400W的,换个好的风扇,你会有惊喜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