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一个修了两天的电源,还摸不着边。

楼主(2011-01-22):
之前也修好过几个电源,都是超级好修的那种,要么是肖特基、开关管烧掉,或电阻变质,一个个量或目视能解决的。毕竟我没有系统学过电源这方面。这电源测量330V正常,没有5VSB输出,想问问5VSB是从哪里出来的?没有5VSB的 维修思路?另两个电源管理IC都没有供电。上几张图,望各位能指点一下。

原因就是两个1M串连的启动电阻烧掉了,辅助电源没有启动电压。

网友:
这么垃圾的电源也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事研究一下也可以吧?不一定是为了钱,只是想提高一下自己的技术。

网友:
这些芯片还真没见过!好象很少吧!

网友(点评):
你肯定没修过电源,这是电源最常见的芯片。

网友:
刚百度了一下,有个视频教程也不错。看了前半部分明白5VSB的工作原理。有需要的兄弟也看看,我修电源去了,哈,希望能修出来。修出来了我也会说一声,嘿嘿。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U3MDc2MzEy.html

网友:
5VSB输出, 检查辅助电路!!!

网友:
电源已经修复!,从330V经两个2M的电阻到辅助电源开关管的G极,其中有一个2M的电阻无穷大。

网友:
7500 339都是极常见IC呀,怎么会说少见呢?

网友:
2M电阻,不可能吧

网友:
四楼只能说你没有见过 不能说少  百分之90的电源都用的

网友:
没事做修修还是可以的,练练手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感!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谢提示!只是我一开始根本就分不清什么是辅助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真的,四环标示为:棕黑绿金

一般启动电阻是200多K串连的两个,你说的这个是1M

网友:
楼主和我看得视频一样,我拆开的两个电源一直都没思路,比你这个还垃圾,练手吧。我还专门买的修开关电源的书。

网友:
修过十多个电源,一般都是不启动简单的多,但遇到一个超复杂些的,换了大概五个件,电阻烧的一个换了好多才弄好,连494都换了,唉,有时候感觉修电源如果不是为了练手,绝对没必要的,简单的修修,复杂的就拆件了。

网友:
是啊,再垃圾也可以修,练手就要找机会。

网友:
楼主说的是大电容正极到辅助开关管之间的电阻吧,应该是400-600K左右,你的电源上面怎么会2M这么大?

网友:
7500和常见的494功能一样,直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