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宏基显示器不通电(电源芯片P1337)

楼主(2011-01-22):
显示器不通电,拆开后看到鼓了两电容,心里暗喜。把板拆下来仔细看了下,保险烧了,开关管S极相连的一个贴片电阻烧模糊了,看不清型号了。经测量,发现开关管和S极对地小电阻也坏了。到网上查资料,烧坏的贴片电阻为2.4K。把零件换过后,再把周边零件测量没发现坏的后通电仍没电压输出。电源IC是P1337,测量个引脚,1脚有8.5V,6脚有9V,8脚有300V,其余脚没电压。我觉的6脚的电压有点高,还是P1337坏了。

网友:
把 P1337也换了吧,这样的我修过 好几个了

网友:
要有电源驱动芯片的PDF才方便理解啊

网友:
8脚是HV,接18K电阻到大电容300V+极,
5脚输出,接10欧电阻到开关管G极,另外接10K电阻对地,
2脚反馈,直接接到光耦3脚
1脚接2M到300V,另外接12K对地
3脚接2.4K到开关管S极
6脚VCC,一路接1K到光藕4脚
我手上没有这芯片,无法代换去试。

网友:
把电源芯片换了吧有可能会好来,前天修了一个,换了就好。

网友:
電源芯片換了吧有可能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