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845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1-01-22):
一个845杂牌主板,强制触发可以开机,测量开机排针5v,coms跳线排针3v,pci a14脚3.3v,晶振 一脚0.35v,一脚0.29v。io是w83627hf-aw。跑绿线,到一个103电阻,电阻另一端到了io的61脚,和62脚。(开机排针正极连接103电阻,电阻另一端也连接io的 61和62脚。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到了个103电阻,电阻另一端接开机排针正极。现在短接开机排针不触发,是不是说明io坏了?
io的65脚5.08v, 73脚,3.25v。3.3v和5v 都没对地短路。去掉12v 供电,也不触发。
io的67脚触发开机排针有3.3v到低电平跳变,68脚有低电平到高电平跳变、47针没供电,0.02v。io的vcc脚供电都是0.02v。

网友:
查一下IO的65脚到73脚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去掉12V能否开机,如果能,12V短路,不能测一下3.3。1.5有没有短路,没有换IO

网友:
io47脚有供电吗?难侨也有可能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65脚5.08v, 73脚,3.25v。

网友:
回复 网友B:

3.3v对地阻止,494, 5v对地 572。没短路,去掉12v 也不触发。

网友:
回复 网友C:

47针没供电,0.02v。

网友(点评):
48脚应是供电。

网友:
IO的67、68脚当碰触开机针时应有跳变,否则检查南桥的RSMRST#信号正常否。

网友:
回复 网友A:

67脚有3.3v到低电平跳变,68脚有低电平到高电平跳变

网友:
待机测量io的vcc供电 脚都是 0.02v,正常吗?

网友(点评):
你是 不是量错脚位了?67脚既然有跳变表明IO供电正常,跑线路从IO的67脚到电源的绿线。

网友(点评):
更正一下,应是IO的72脚到电源的绿线间跑下线路。

网友:
看得我一头雾水,按楼主的意思,那61和62针不是连在一起了吗。首先,61针是IO在待机时的工作电压,为什么绿线通过电阻连到这里,此电压提供给绿线的上拉吧。为什么47脚等供电无电压,应为主板还没上电啊,上电之后橙黄红等才会输出。目前,你73脚有高电平,已经OK,看72脚是否低电平。如是,IO正常,从72脚到绿线中是否断线或元件坏,如为高电平,换IO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72脚4.7v 看来只能换io了。61脚和62脚用万用表阻止档 ,响,显示018. 但61脚到绿线出来连接的那个103电阻 显示003,62脚也是。说明绿线出来连接到一个103电阻一端。电阻另一端连接到io的61脚,(蜂鸣当显示003)(到io 62脚也是显示003) 不知道为什么。但是62脚和61脚之间蜂鸣当显示018.

网友(点评):
你所测量出的阻值不是纯电阻,因为IO内部集成晶体管,属非线性元件,阻值不是成正比关系的。所以也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

网友:
回复 网友E:

62脚是到键盘接口的时钟脚,不管它。你看72脚和绿线是否直接连的,打一下阻值,如果是就只有换IO了。如果不是直连的,把他们中的直接连IO的那个三极管拿掉,也就是断线,如果72脚还是高电平才说明IO坏,如果不直连那IO和绿线中会连两个三极管,你也可以测一下是三极管坏还是IO坏

网友:
楼主修好后反馈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他们中间没有三极管,72脚也不和绿线直连。跑绿线就连接一个电阻,然后到io的61脚。

网友:
回复 网友E:

必须要跑72脚的线路,61脚不用管它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的IO肯定坏了,必须要从72脚跑起,一直到绿线,祝你好运,BYEBYE

网友:
直接换个IO不行就南桥挂了

网友(点评):
你是人才!

网友(点评):
实践出真理,不修小件,只修大件,30块钱的活也就只能这么干

网友:
换IO,再不行就查南桥的 rsmrst#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