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的EPROM与MCU代换原则

楼主(2011-01-22):
液晶的EPROM与MCU代换原则,存储器与主控芯片的代换原则,芯片的型号一样还是要液晶的型号一样才能代换

网友:
芯片相同机型版本相同才可以用, 芯片相同型号不同数据不同的,

网友:
我换相同型号的志片,再重新编程应该可以吧

网友:
我換相同型號的芯片,再重新編程應該可以吧
這是一定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