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F-19PW黑屏维修

楼主(2011-01-22):
接到一台神舟HF-19PW黑屏维修液晶,开机黑屏,经拆出来检查,确定是高压板的问题,是DP8600A+4604,查了一下DP8600A,网上找不到PDF,只好查4604了,拆出来量4604,OK,看来是DP8600A的问题了,大概看了一下DP8600A的电路,觉得和TL494查不多,找到一个SF8200代换,修复成功。

网友:
我这两天也搞了两台,差不多。也是复合型mos管坏了,4606。我修得液晶数量不多,不知道爱坏这种管子是不是通病。

网友:
这种管容易坏。还有最好换一个新的高压板。

网友:
高压板坏了,有配件可能修,没配件就直接换掉`

网友(2014-05-13):
真有耐心。。我一般半小时内解决故障,超过半小时放弃。。没心情搞

网友:
高手都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