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5-S4910进水维修{申请转正}

楼主(2011-01-22):
品牌:东芝
型号:M305-S4910
代工厂板号:TE1M
故障现象:客户称进过水,在售后修过,目前的故障是待机电流0.016,不触发
维修过程测3VPCU和5VPCU都没有

PU4待机产生芯片ISL6237的7脚和19脚无VL电压。6脚19V正常,4脚4.3V正常,1脚REF 2V正常,3脚VCC有3V,VL却是0.3V

查查ISL6237的PDF发现VL是VCC经过10欧电阻来的,测3脚和19脚之间阻值为180欧,遂更换芯片,故障排除,
待机3V 5V正常,但是触发电流到0.25掉电,偶尔电流可以到0.35,在0.25的时候发现无CPU供电,0.35时候无CPURST,PLTRST和PCIRST都正常。先从CPU供电修起

测PU2-ISL6262A,电流在0.25的时候数据如下 48脚3V正常,20脚19V正常,22脚5V正常 44脚VR_ON 3V也正常,上下管G极全没电压,也无短路,,1脚PG有3V电压,VID0-VID6全部为1.05V不正常,查ISL6262A的PDF发现VID全是高电平不会有电压,
VID不正常,PGOOD OK,供电却没有,换芯片,故障依旧,找同行借个T4200的CPU换上去{原来的是T6400}电流每次都可以到0.35,但是没CPURST,看来是CPU也坏了,郁闷了。咒骂几句黑心的同行,继续。PCIRST正常
PLT_RST#_NB正常

H_CPURST#却为0V。

+1.05V_VCC_DMI正常,加焊北桥无果,拆掉北桥测DMI总线都正常,重置后发现CPURST#有0.3V 还是不正常,判定为北桥坏,更换北桥后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