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05 USB口不好使

楼主(2011-01-22):
DELL D505
USB
口不好使
此机有2USB口,都不好使。拆机测USB 口的供电,一个供电为0V,另一个供电为2.3VUSB口前有一个10的脚过流保护芯片,

上电测该芯片的234脚有5V输入,但7 脚输出0V9脚输出2.3V1脚和5脚有3.3V。再测USB2条数据线阻值都正常,所以断定是这个芯片坏了,可是手头又没有这个芯片,只好飞线解决了,手头的图纸(板号DM2)和主板对不上号,只好自己画个图了。

将这个芯片取下来,注意三个电容千万不能取下来,从C16的正极分别飞线到C2C17的正极。故障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得对,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