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R 进水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1-01-22):
可能没人相信,三个月的机子到我手上时已是第三手,以非常低的价格收的,光计另件就值了。
Dell 14R N4010
-P6100
-Intel集显
-3G DDR3
-320G 硬盘
虽然与我想要的 i3 与独显有段距离,因只有三个月新,OK啦!
二手苦主是以稍低於半价购得,有下列问题:
-底部被暖气烫熔,内存盖及风扇附近变形

-电池无法充电
-几分钟至半小时就死机,二手一直骂一手没告诉他会死机,呵呵,否则就没戏了。
-机子已被分解成二部份,键盘连著掌托是一部份,另一部份包括屏幕、主板及底座,所有排线都是硬拉开的,还好没造成二次伤害。二手苦主装不回去(唉,一定是第一次拆本),只好低价出脱。最杯具的是在光驱上方那一小段硬是被扯断,他不知上面还有三个小螺丝。我告诉他三个月的机子不拿去Dell修而求售,一定是进水机,无语。

我不修进水机,死太多脑细胞了,但此本本可点亮只是死机,应该不会很复杂,破例收了,赌一把吧!
依惯例至Dell官网下载拆机手册,顺便查了一下,本机还有274天的保修。先在论坛拜读些不充电的案例,又找到线路图与点位图,真天助我也。再确定思路,由简到繁,就先修进水及不充电吧!将主板拆下,在放大镜下寻找进水痕迹,有下列三处:
-PR118PR117PR119已发霉

-CMOS 电池及外壳上也有乾固的痕迹。

-PQ33678脚上也有乾固的黄色物,这是在反面,想不通是如何沾到的。
先用旧牙刷将霉斑刷掉,再用无水酒精洗乾净,还好这一小块与别的元件都有段距离,别处应该未受波及。正常焊点的锡珠都是饱满、发亮,但进水的地方只呈平平的暗灰色。
打开线路图,PR118是取样电阻,经PR117PR119进充电ICISL88731A。哈,就是它了,再查ISL88731A的资料,竞然参与开机,量PR118OK,但PR117PR119这两个10欧的电阻都是开路,放在自制显微镜下也没发现外观有损坏,不管他了,先换吧,但因备板上的10欧比較大,费了好一番功夫才焊好。再量其他线路,还好都没开路,将各焊点又加焊一次,以防万一。PQ33(充电下管)经清理後没发现异常,就不管他了,当然CMOS电池也清理了。再次检查全板,异外发现桥上竟然是用导热垫,立马上了铜片。

将主板装回,鼠标与键盘用USB外接,喝杯茶……….,再捡查一遍,短接开关接口,亮了,Windows竟然有密码,无奈,上PE,无聊的玩了一个小时均未死机。将整机装好,再上PE没死机,又费了一番功夫将开机密码删除,最后接上电池,哈,充电灯亮了,进Win7,充电指示由43%一直上升至灯熄。至此完全修复。
后记:
*一手没讲是进水机碓实不应该
*虽然底座受热变形,但放在桌上不会幌动,无碍。
*用胶将光驱上那一段沾回去时,只顾上面没留意侧边,造成整段上移及键盘右侧腾空,又折腾了半天将右侧键盘底部稍微垫高,终於搞定。

*没看到二手说的死机,可能是因ISL88731A参与开机,但充电部分不工作,导至不稳吧。请高手解析。
*水应是由键盘渗入,但键盘找不到痕迹工作也正常,难道键盘是防水的?
*除了加内存,要动硬盘或CMOS电池都必須拆机,不是很方便。USB只有两个,稍嫌不足。
*EverestCPU温度,刚开机约22度,使用一小时后约43~45(不玩游戏) ,比HP DV6000低多了,很满意。上铜片的效应,可能要两、三年后才会显现吧!

网友:
你运气不错,应该说他也没有什么大病,恭喜你,

网友:
进的水看来是不多啊1

网友:
我也收了了个同样的机器,主板屏还有硬盘都摔坏了,可怜啊,拆开卖了

网友:
lLZ分析得好

网友:
看得出二手是外行,拆机和订价都不行,电池无法充电也不去保修就已知问题一定不少,
D壳也变形了,真的很难出高于1k

网友:
机器卖吗 ·我要 卖的话 联系 275145011

网友(点评):
因是粉红色的,已被我家董事长抢去了

网友:
恭喜楼主了,又赚了。

网友:
LZ吃皮咯  钱也找了,技术也练了

网友:
LZ的分析很到位,照片也很清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怎么碰不到这样的 好事  值得遗憾的是光驱那两个螺丝硬给哪菜鸟撤开了

网友:
现在这个机器去买的话还要都是R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