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自制灯管测试仪(附高频护眼灯)成本不超过20元

楼主(2011-01-22):
迅维网(中国主板维修基地)望天空云卷云舒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

原材料:单灯高压板 1 11
                   DC12V线 1 0.9
                  7805LM7805L7805CV等都行,本文所用为L7805CV1 1
        高压板大小口转接线 11
         合计14元
原理:高压板开启要驱动板提供一个5V3.3伏的高电平(ENA),我们所做的就是要除VCCGND外再提供一个5V3.3伏的高电平。
灯管测试仪制作步骤:
一、.把高压板自带的线用针把三根小线退掉,只留空插头备用
二、.DC12V线同样用针把四根小线退掉,然后把线按顺序插入1步的空插头内(只插三根小线就可以了)
三、把DC12V线的两根12V小线从中间剪断1 根,两根GND小线也剪断一根,把7805原理图1焊接上即可(焊脚上套上热缩管可防止短路)!
如果你买不到7805也不怕,因为新主板电池电压大约在3.36V左右,可以供高压板开启。
所以用原理图二制作的临时点点灯管也是可以的。电池座从废主板上拆不要钱,一颗主板电池也才1元钱。是不是很便宜呢?
高频护眼灯:高频护眼灯价格不菲,动辄23百大洋,而其频率也不过4050KHz,而高压板的频率可达100KHz,频率更高,人眼更不易感到闪烁和疲劳。
高频护眼灯用单根灯管(用单灯高压板)或两根灯管(双灯高压板)就足够了,只要用竹子或铁皮或铝皮做个灯罩就可以了,成本不会超过20元,是不是很划算呢?
废话不多说了,直接上图

网友:
自己坐沙发,占一楼备用

有人问:为什么不用ATX电源,上面有现成的5V和3.3V
答曰:ATX电源体积太大,连线也不如以上测试仪加个12V小适配器方便!不信您对比一下试试!

最后一幅图(005高频护眼灯灯罩示意图.JPG )上面字太小了看不太清,这里再补发一下文字:
1.找一段粗细合适,长度略长于灯管的竹子从中间劈成两半
2.把中间竹结处用刀修整好,并在里面贴上BGA锡箔纸做反光层
3.把两根灯管小心地固定在灯罩内
4.接上前面做好的灯管测试仪(这里用双灯高压板)
5、OK,大功告成了!由于太高兴了,一不小心相机摔在地上!这下护眼灯的成品没法发图了,狂汗~~

创意:云卷云舒
制作:云卷云舒
鸣谢:液晶讲师徐班长 因为听了老徐的液晶课,我才萌发了这个念头。
          再次感谢国家、感谢党、感谢基地和老徐!:lol

网友:
楼主相机修好了 ,赶快补一张图。 很有创意

网友:
图不全吗?做好的成品怎么无?

网友(点评):
第四张图就是灯管测试仪的成品图啊,护眼灯的图发不了了,超简单的

网友(点评):
相机坏了发不了图也不要紧,护眼灯反正是附加的

网友:
哦  看明白了

网友:
恭喜你护眼灯做成功了,也预祝你早日把相机修好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高频护眼灯好,强顶,打算给儿子做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作品比较工整,散热片加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