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都是浮云----不要32.768-也可以

楼主(2011-01-22):
型号:GA-945GZM-S2 -----
故障:可以触发开机---但是跑循环码。
解决思路:1.先测各组电压。正常】【2.拔去内存。偶尔挡o4 o2--先排除内存槽氧化果然刮了后能7F了】
大喜终于解决了,本来想把各组电压都测试了然后发论坛上来。结果正当测32.768的时候-居然没有起振,想到有的开机不需要32.768.后就进系统测试没问题。然后有测32.768还是没有。。。奇怪的很。。。等会发波形图。。。偶尔测了一次出现清晰的32.768。-------
现在的波形图
2脚-分别是0.18V 0.36V
--还以为示波器坏了-----------明显波形不对唉---------------------我把南桥的散热器拆了---现在待机有正常的32.768。可一开机
运行波形就又变成图片的波形了。。。

网友:
自己占楼层

网友:
还没买到波波啊,今天修了一片不跑码的865板,测到32.768无电压,以为是它的问题,换完结果还是没电压。后来发现是座子问题。
期待高手出来说说是什么原因 。

网友:
应该是干扰信号吧

网友:
第二幅图的频率明显不是32M吗是几百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