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XP-X主板CMOS不能保存,如何修???

楼主(2011-01-22):
同事的一块华硕P4XP-X主板CMOS不能保存了,只要是重新通电开机时就会自动进入COMS设置模式,电池换了也无果,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如何修?
华硕

网友:
靠 你水平也太臭了提示一下 :检查 主要是双二级管有无击穿 ,南桥外的(CMOS)电路用的电容有无击穿接地 、电阻也有可能。最后才是南桥坏

网友:
看主板后面CMOS座子有没有3.多付的电压

网友(2012-02-06):
楼主不想修下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