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 720NU5/B可以触发 无显示

楼主(2011-01-22):
仔细检查 发现有两个小东西没有了 没有图纸 兄弟们帮看看

8脚IC为 w44cap,

网友:
顶一下啊 掉这两个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已经解决 上面放一显卡拆下来的 电阻 中间放一电容 搞定

网友:
这个三极管 可以用什么代替啊 被我一抠 抠掉了

网友:
是不是702芝麻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面 标注的是KN

网友:
可用2sk3018代换,很常见的n沟道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用2sk3018代换,很常见的n沟道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extra=#pid3228677

网友:
什么是码片 我看这本子上到处都是这三极管

网友:
怎么是码片,码片是三个脚吗?码片通常8个脚。用2sk3018代换,我的是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2SK3018去哪找啊

网友:
楼主好水平啊  富士通的机器  我们这里很少搞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