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F500 怪问题求围观

楼主(2011-01-22):
接到一台康柏F500的笔记本。客户说用用,突然在底盖上冒烟去。开不了机子,然后他就送过来了,我把机器拆开,发现有一个电容和一个小电感烧黑了,就对他说明天再来取吧,把客户打发走了,开始修了,我先按照基地大师们的习惯先测一下各电感有无短路,发现除了显卡附近那个大电感有16欧姆以外,其他都是几百应该是正常的,我先把烧黑的电容和电感取下来,由于我没有笔记本料板,我就在台式机板子上拆了个体积差不多的电容和电感,我接了上去,再测量那个小电感,没有发现有短路,就用可调电源试机,上电 电流一路飙升,点亮了,以为这样就完事了,当我把电池接上去的时候发现可调电源的待机电压有5.2A去,由于我没什么修本子经验,以为是电池充电才会那么高的,我接硬盘开机,可以正常的进到系统,不过可调电源时不时会出现啪啪啪的响声像短路一样的。我查看系统的电表,发现电池图标是打个红叉,是不是代表电池挂了呢?而且这机器还有个奇怪的问题,当你把VGA线插到本子的VGA接口的时候,本子立刻掉电,按开关也开不起,必须拔电 才能开,如果你把VGA线一直插在接口上,不管你拔不拔电都一样开不起来,诸位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吗?那个电池不知是不是挂了,我现在不敢喊客户来拿、求助一下~

网友:
电池充放电电路还是有问题吧,最好查看一下。

网友:
应该是的,最好对照图纸查一下他的充电电路附近有没有烧断线的,感觉还是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排除电源问题,再修

网友(点评):
你问问客户,在用时是不是用VGA接过高攻率的,比如投影机之类的,查下VGA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怎么样了,修好没有啊?修好可也分享一下呀。

网友:
看下PQ1有没有击穿了!

网友:
5.2A好吓人啊,楼主拔掉过电池看过效果吗?貌似VGA那块也有问题。

网友:
那么高的电流,好吓人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