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检测出现的W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1-22):
请问mhdd检测出现的W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开了ERASE WAIT才见到W吧?
应该是这个地方坏了. 是不是这个地方读取时间太长,要'W'ait.

网友:
如果是还在用的盘,不要用它扫描。容易出现数据丢失。

网友:
在SCAN时开启如果打开了Erase WAITs,发现坏道时就会尝试进行Erase修复,显示为W。
Erase修复对IBM的盘比较管用,其他的不太管用。

网友(2014-09-19):
W是已经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