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150XG08S MCU ...驱动...带图..

楼主(2011-01-22):
原板 25LV512损坏...读取出错.开关0.25V ...写了其它MCU驱动...开关有电压了.2.62 有灯亮..但是屏无显..高压没有出信号./.所以继续寻找...MCU...

      至谢   会员FCM525200   与   qpqp111    板子已经修好了...

                                             如果用 280U写入...需要校验文件一次后..才可写入...不然..不会有显示的.....完整280U文件如下.

网友:
显示器是什么型号?

网友:
地下加工厂的..

网友:
这是凯旋的驱动板,一般人都没有这种板程序,我朋友以前做凯旋板代理,上传一个你试下

网友:
麻烦..我需要的是512K...用280U写入的数据..

网友:
PM25LV512只有64KB, 发个64KB给你, 用ISP液晶编程器写很方便

网友:
没有驱动程序,直接丢了

150XG081S

网友:
谢谢..各位...我需要的板子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