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G31板无北桥供电

楼主(2011-01-22):
     一台联想品牌电脑,主板是G31。无北桥供电,查得是由RT9218提供。在线测得RT9218的1脚为5V。5脚为2.2V。11脚为5V。13脚为0.9V。其它脚都为0V。RT9218更换过还是一样。现在要求助大家了!

  此板已经修复,原因是内存供电前面的APM4500A烧毁,造成内存供电不稳定。短接此管后正常了。

网友:
查Q1 Q2 Q3场管是否坏?没有坏查场管的D极有无电压?9218的工作条件满足了,重点查相连的场管电容电阻 还有就是如果有坏的把9218和场管一起换才行的

网友(点评):
场管检查过了。IC也换过了。都不行。我就是想知道IC的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主这个故障板好象是前几天发过贴的啊?没修好?查PS脚啊。

网友(点评):
前几天以为是IC坏了,但现在换了IC还是一样!

网友:
1脚11脚都是从VCC12V来的,难道楼主认为5V是正常?

网友(点评):
图是IC的FPD。并非主板图。所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5V应该是对的!  他那个只是这个芯片的PDF   在笔记本图纸中应该是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可能是后即的问题   电感有瞬间电压吗??

网友(点评):
有。通电瞬间有电压跳动一下。接下了改如何维修?

网友:
查一下电感的对地阻值,我今天也修了一块由9218给北桥供电主板,也是没有供电后来测了一下电感对地阻值是0欧。北桥对地短路。

网友(点评):
北桥没问题的,我外接1.5V是正常的。

网友:
输入电压有问题啊?应该查输入电压啊

网友:
换MOS管和9218,比较常见的是9218坏,有可能是你换的9218是坏的,因为这种情况我都是换PWM芯片好的,也有换过不好的,再换一次就好。

网友:
1.把13脚右边的三极管拆掉看看,检查1脚13/12脚相连的元器件有无损坏的?

网友(点评):
13脚挂空有0.3V的电压输出。怎么办?

网友:
13脚挂空有0.3V的电压输出。现在真的不会修了!

网友:
瞬间有的话 检测后即电路  电容  或负载.....

网友:
1 和14脚,应该是11点多V,2和4为管子控制级,应该有电压,这个没电压,那你就要查IC的条件满足没有?PG没有电压,你要跟线了,应该是IC的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大家帮我看看这款板RT9218的13脚是由哪里提供的?我查了很久也没有查到!

网友:
13脚是控制脚,此脚信号一般来源于上级供电IC工作正常产生必要的电压后输出一个PG信号给它作为开启信号

网友(点评):
就是跑不出13脚的连线,他跑板中间的!

网友:
反馈有没有查过

网友:
确定你换上的9218是好的。把2、4脚后面的管子吹掉测下有无输出,排除后级短路。

网友(点评):
拆掉管子也没输出!

网友:
跑下13脚的线,看下有没有接三极管,有的话就拆掉它再试试!还有看看13脚的上拉电阻有没坏!

网友(点评):
就是跑不出13脚的连线。昏啊!

网友:
13脚只有0.9V。可以满足开启吗?我直接接上拉电阻有3V也不行!

网友:
怎么会跑不出呢?把芯片拆掉看看它的走线嘛!

网友:
  此板已经修复,原因是内存供电前面的APM4500A烧毁,照成内存供电不稳定。短接此管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