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出个怪问题,有人见过么?

楼主(2011-01-22):
以前联想上很好的一个硬盘,WD250G的,换在hpv3000上用了10天左右,用HD Tune 专业版V4.6检测成这样了!(老版本2.5检测又没问题)有人见过么?怎么回事啊,电脑基本上也正常使用,现在就是用来发帖的!

换台电脑测试又是好的,会不会是hp接口不兼容哦

网友(点评):
测硬盘软件不止,这一个啊?用别的软件测测啊?还有,现在是测试是这样的。但你使用呢?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版本问题吧?判断东西好坏的最好方法是:设备能否正常使用。你的可以正常使用就没有问题吧?不要太依赖软件检测的结果。很多软件检测下来看着正常,但是就是不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
再用别的软件试一试

网友:
你是用户吧?
找专业的电脑机构检测下吧
挂个PC3000不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自己用的电脑,也可以算是用户了,只是觉得奇怪,以前没遇到过,前几天同一个软件检测还全好的,MHDD前几天也检测很好的,不知道是不是装的还原软件引起的!现在使用也很正常的

网友:
mhdd检测正常,使用如果没问题,就不用管它,尽信书不如无书。

网友:
用MHDD好好检测把,现在大部分都用MHDD检测,

网友:
推荐mhdd 有些windows下的测试软件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