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块845主板

楼主(2011-01-22):
客户拿来一845主机上检测卡不跑CPU后拿表量了CPU场管供电正常 内存供电1.45V不正常 心想这还不容易跟客户说半个小时就能拿修好30块客户走了就开始拆换了三极管有2.6V电压了但是上CPU还是不亮后来各种测量PCI B14脚3.3V AGP B面倒第三脚1.5V 查了都正常 但是还是不过CPU  请大家帮分析下 BOSS想刷 但是是杂牌的 不好找 是不是还有别的问题 看了好久也没看到那断线。

网友:
时钟芯片供电看看。内存上拉电压。

网友:
看看北桥热不,,CPU座能不能是空焊

网友:
cpu座子的问题。。。。

网友:
复位,时钟看下正不正常

网友:
有复位 北桥加旱了 CPU座用手压了 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