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不死的机——明知短路烧不出。

楼主(2011-01-22):
     今天小弟心血来潮,拿了 一台以前回收下来的本本来修,是联想家天逸F30A对着电路图看呀查呀,发现内存的SPD供电对地完全短路,一查电路图,发现是把3VPCU经PQ41转换而来。测量输出脚也的确短路了,就用烧机法,可是把我的电压调到了27V和5安的电流也依然没有烧出来,用手摸也没有明显的发热。唉,烧机法也不是很灵呀,烧不熟呀……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958240448/QQ/WinTemp/RichOle/2(O7~1)KPJ[PI{(MLNUKVT0.jpg
  各位兄弟姐妹大哥大姐大师大神你们说,我还能咋样?我的电源最高就二十七伏了……难道要220V来烧??
就是+3VRUN短路了,内存的SPD也是它供电的……
  除了北桥南桥显卡我都量过了,大电容也量过了,没有短路,小芯片的话二十七伏也应该发热或烧坏了呀。

网友:
会不会是PCB有短路啊

网友:
能调到27伏说明没有短路了

网友:
27V烧,不坏的板也烧死了。楼主有才了

网友:
LZ的机器是二修机吗,是的话,可能是人家设了故障了,比如吧电容换成电感,MOS管上错了或上反了,我遇到过几次了

网友:
根据时序,对着图纸,花点心思,实有头绪。

网友:
这种可能是pcb或者焊点短路 不好烧出来

网友:
  可以试试380V的,呵呵,开玩笑,烧鸡要从文火慢慢烧,一点点的加,慢慢用手感觉鸡的温度,不要急,要细致入微,好好看看图纸

网友:
对地完全短路怎么可能烧的出来  分析下最有可能的元件  还是慢慢拆件吧

网友:
pcb或者焊点短路

网友:
它完全短了就如一根导线了。是不会发热摸不出来了。就如一根导线把正负极短接了。

网友:
把显卡拆下来,已经不短路了,只是开机的时候电流从0.01跳到为。4左右然后变至0.04。看来这个板是弄不了了……

网友:
烧机法也不是你这样烧法的啊!!原本3V的电压你用27V去烧,没把3V就负载全部烧掉你的偷笑了!

网友:
s楼主太天真

网友:
短路确实有不发热的!可以试试测电压看看那个低

网友:
27 V 机都烧糊了,直接对地的是烧不出来的。

网友(2019-01-08):
SPD短路烧不出来,那就要看看内存槽里面针脚是否正常

网友:
搞笑的吧,烧鸡能用27v烧,是不是再来点二锅头?

网友:
这么老的板子,,还有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