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NF7-HD720P APW7120不正常?

楼主(2011-01-22):
拿到块华擎主板,上电FF。  测电压有两个MOS管没电压。跑线路,G极都由APW7120IC控制。查代换。RT9202换过无果。 求大侠指点。。找不到同样的IC。。MOS管更换过。。

网友(点评):
检查第7脚外的Q3 7002小MOS管是否损坏,及有无信号

网友:
具体一点

网友:
潜水很久了,冒个泡,兄弟你应该去基地深造哈

网友:
查一下7脚电压是否被拉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7脚都没电压。换了个1 5脚有12V出来。但输出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应该是南北1。5的,,没相机无法上图。 靠着CPU供电MOS管。。CPUVTT那个MOS管的位置。。//G极去APW7120的,GS全没电压

网友:
顺着7脚跑线吧。

网友:
APW7120要用9214代换

网友:
9202代换要改线路的

网友:
高手真的很多

网友:
先看有没有5伏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会改`嘿嘿`。之前 看到个说改线路的。过会去搜下看。。同行的版修块20便宜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换上之后1  5角12V其他全没电压

网友:
拿9214来换,主要检查1/6/7脚相连的元器件有无损坏的?修过一个富士康的板子,刚好有图纸,把所有的元器件都换了,换到最后过流保护线路中的电阻才好,9002不行,9214却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