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图解液晶显示器背光灯测试高压板制作

楼主(2011-01-22):
      本来发在液晶显示器板块,有这个机会,也来凑个热闹。
      原创:虽然是原创,但不是我的发明。看到一些朋友制作了液晶显示器背光灯测试高压板,我也根据朋友们的经验和建议制作一个。下面就把制作过程与菜鸟们分享一下。希望大家互相交流,共同提高。提醒大家一下:这种简陋的东西,用的时候注意安全!
原来修显示器比较少,现在突然有了机会,却没有了方便得到的元器件,郁闷呀!得到一个单灯的高压条,如图1。早就想做这个东东,到现在才动手。

网友:
通用高压条有12V电源、地和开关信号三根线就能工作。电源和地没有问题,开关信号实际上就是一个电压或电流信号。有了电源12V,取个电压或电流信号肯定没问题。直接接12V不合适,加个电阻就好了。加多大的电阻呢?没高压板的工作参数,只能假设试验了。假设给1mA电流,12V全加上,一个12K的电阻就行了。由于不知道电阻太大是否能让高压板工作起来,所以先加个几十K的电阻试试,消耗的功率也不会太大。

高压板的开关正好和12V相邻,空隙又小,如图2,一个贴片电阻就能搞定。

在一个废高压板上找到一个27K电阻,如图3。

本人也不是高手,拆装贴片器件也不多。好不容易拆下来了,掉到地上找了半天,如图4。

都准备好了,安装就简单了。结果如图5。

用机箱电源的12V作测试,硬驱或软驱的电源线,黄线和黑线,如图6。实测:12V为11.96V;开关信号电压:5.5V。

测试1-2个小时没问题。发热也不严重。

网友:
         电源可以用坏的老式风扇的电源线接机箱电源,也可以用独立的12V电源。随环境而用。
         新手注意:高压危险!!
         另外:地线可引出2根,一根接电源地线,一根悬空。测试时,接通12V电源。灯亮,表示灯是好的,再将悬空的地线接触一下屏的金属部分。此时灯灭表示有短路,灯依然亮表示没问题。这样既能测灯管,又能测灯线。
         有网友说加焊的电阻100K也没问题,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
给力,   以前在学校也做过,但不是你这种方法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从ATX拉5V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貌似开启信号是3V左右吧。

网友(2011-02-24):
这东西不错咯

网友:
提个醒哈,楼主板子比较的一般,容易烧坏,不过嘛,也便宜,呵呵

网友:
我也按楼主说的做了一个,很好。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制作一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