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QQ电脑就死机

楼主(2011-01-22):
我的电脑以上QQ就死机,不上QQ就没事,这是怎么回事,是电脑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换个QQ版本啊!

网友:
系统做个什么都OK

网友:
不幸的告诉你,电脑该换系统了!

网友:
重新装一下QQ,杀毒.

网友:
重装QQ,再杀毒,不行就换系统

网友:
稀奇古怪的问题还真多。

网友:
重做系统吧 这样彻底

网友:
把内存擦下试试

网友:
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听到,我也认同系统中毒的观点。

网友:
是不是软件与系统冲突了

或是不是360与QQ在打架啊

网友:
这种情况 你先用另外的QQ号上一下 如果也是死机 就重新安装QQ,如果不死机,就把导致死机的QQ的记录全部删除  然后再登陆。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把QQ记录删除了 就好了。

网友(点评):
这个有点新意。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吧  就彻底没事了

网友:
呵呵!这年头什么怪事都有,楼主还是杀毒先,后换版本。再考虑换系统了。

网友:
朋友碰到同样的问题,系统换死人也不行,意想不到的结果是:换内存后一切正常!

网友(点评):
这个长见识,学习了!

网友:
重新装个系统可以了

网友:
应该有病毒吧

网友:
估计是版本不兼容吧

网友:
换qq版本吧,应该是这个问题,安装新版本之前最好把qq彻底删除。

网友:
中毒,内存,问题大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 换系统吧

网友:
自个杀毒装系统去好不?

网友:
卸载把以前的资料全部删除 重新下载 在查杀病毒 实在不行装下系统

网友:
真的是怪事,不过应该好解决,系统,QQ就这两样,挨个换

网友:
卸载再重装

网友:
hotime001
的帖子
电脑该换系统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51837-1-1.html

网友(2011-02-25):
机器中病毒了吧,重新装下系统好了

网友A:
重新做个系统

网友:
把QQ删除,然后换个QQ版本试试,还是不行的话,装系统了

网友B:
以前我也遇到过是换了显卡才行的

网友:
系统重新装一个

网友:
TX通知你,你被列入黑名单了,终生不允许用QQ,只要开Q就会死机的。

网友:
hotime001
的帖子
迅速杀毒先,然后是在不行可以卸载QQ重心装上。。

网友:
换个版本试试,应该不兼容。

网友:
QQ装别的盘 试试 有可能种毒 出这种现象多久了啊 出现之前有没有什么意常

网友:
换系统就行啊

网友C:
会不会是内存金属的位置太多灰尘了?记得CUP周围是比较多灰尘的,特别是接近内存的位置,灰尘多容易导致产生静电,静电会让内存出现短路

网友:
换几个不同版本的QQ,都不能用就重装系统吧.

网友(2011-05-18):
把QQ卸载了
重新下令一个版本

网友:
删除QQ记录,不行就换个版本,在不行就重装系统吧

网友:
跟你遇到过差不多的问题,重装系统就搞定了

网友:
可能是系统跟qq不兼容了

网友:
重装下系统吧

网友:
重新换个版本装啥

网友:
换个较早版本的QQ吧,可能是QQ与系统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