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8533-X 启动必须按F1

楼主(2011-01-22):
此板开机每次都要按F1,BIOS里面设置,去掉了软驱, 重启见软驱还是开着,但时间正常,看了一下论坛的帖子,跑了下线路,没发现BAT到SB的二极管,很少跑线,当用到跑线时才觉得困难啊,这个刷BIOS有用吗

已经搞定,谢谢各位的帮忙,特别感谢忠哥
华硕板在CMOS里面真的有设置可以取消F1的,虽然我英语不给力,但F1还是认识的,仔细找就找到了,取消就搞定

本来欢欢喜喜拿去给客户,结果又拿回来了,重启是好,可是断电就又需要按F1了,用了基地某兄弟的奇招,将电池的3V接到中间那个引脚,让主板正常使用用的是电池的电,这招试了也一样,断电就不保存,好像也不是不保存,时间貌似在,就是需要按F1

网友:
设置完要保存,电池不良也会这样

网友(点评):
电池新的,有保存

网友:
任何开机自检不过都会出现F1

网友(点评):
就是有可能是别的自检不过引的咯?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或者是CPU风扇,或者是光驱硬盘,总之好好检查COMS设置。

网友(点评):
光驱硬盘不插也一样要按F1

网友:
把原来的BIOS备份好,从上官网下一个刷试下。

网友:
华硕的板子BIOS里面有一个选项,就是关闭F1提示,你进去找下

网友(点评):
英文不给力,看不懂

网友:
.....................都还没看好CMOS设置就发帖了

网友:
是主板检测风扇或是cpu不怎么支持就会出现这个f1

网友:
这个在华硕的BOOT选项里,有个F1设置的

网友:
我有个板子  也是华硕845的  那种有ddr 1代和sd内存插槽的     吹了一次灰就   开机就自动进bios设置页面   键盘没问题  哪位给个思路?

网友:
我前天也是遇到华硕的板。搞了半天才知道有一个F1要关了才行。

网友(2011-02-21):
那应该是cmosi不能保存信息才会出现的吧?要么换电池,要么~~

网友:
应该是cmos电路漏电,华硕就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