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放假了,分享下这几天修的板子

楼主(2011-01-22):
第一块板子,盈通K9N 故障开机00 测试CPU电压正常,内存电压正常,北桥电压南桥电压均正常,然后还CPU还一样,侧打印口对地,用来反映IO状况,正常,侧USP对地和IDE对地反映都正常 然后打电话问客户怎么坏的,客户说昨天还好着,晚上睡觉关机就第2天就不能用了,直接下载BIOS刷进去,马上OK,呵呵 第2块板子昂达N61G,开机接诊断卡看,跑45心里想,这型号的板子北桥坏的好多,直接用手按住北桥,马上OK,然后跟客户说明,要还芯片加焊的用不了多久,客户同意,把北桥拆下来从新植株,然后在焊回去,加散热片,然后把北桥旁边的电容换掉开机,OK,客户拿回去到现在也没问题,另外一块,V星865PE开机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根据经验,短路了,去掉12V可以开机,测CPU的供电三极管,正常,侧北桥和12V接口那里的几个三级管,有一个已经击穿了,直接换掉,开机OK,下来一块,客户说是没声音,主板是什么牌子没注意看,南桥VIA,进系统看声卡驱动,正常,喇叭也有,看主板上的前置音频跳线,正常,问客户怎么没声音的,客户说一直都好着,有一天下雨,水从网线跟着进来后就没声音了,马上想到可能是声卡进水短路了,拆下来仔细看,声卡的好几个脚已经氧化了,直接用洗板水清理氧化,然后开焊台吹吹旁边的东西,把硬盘拆下来接上,进系统,马上听到开机的声音,OK了,还有一块板是815的开机风扇转下就挺了,根据经验,直接测试CPU旁边的三级管,范县有一个击穿,换掉马上OK,但是发现很烫,根据经验是前面的772和882引起的,直接更换,马上温度正常,呵呵 OK了,另外一块板。杂牌845键盘不能用,测键盘的信号输入,和输出,不对,侧电压和地线正常,直接把键盘后面的排容C472去掉,还是一个鸟样,接USB键盘进BIOS看设置都正常,心想信号正常不应该死IO问题,还个接口,丢,还是一样,没办法了, 仔细检测,发现串口的75232芯片发现超级烫,直接去掉,开机呵呵,键盘灯亮了,呵呵ok了,还有一块板拿过来跑C1 C3 C7 循环,根据经验,直接还IO,换掉后马上OK,还有一块板是华硕的,什么型号没开,开机老是要按F1,软驱关了,改硬盘启动一样,直接刷BIOS,OK了,呵呵,还有一个板子,老是保存不了时间日期,检测电池,跳线都正常,把电池取下来,发现电池坐都氧化了,直接换一个,调整好日期时间,关机,拔电源,半小时在去看,还是OK,呵呵,另外一块板客户说老是死机,机器也很慢,接CPU内存硬盘,装个系统,晕好卡,好慢,开机检测内存发现报错,内存还自己的还一样,根据经验内存附近的4500M管子有问题,仔细检查,果然4500M上面都烧了一个洞,用针一戳白灰一样的东西都掉出渣来,直接换掉,检测马上不报错了,装系统OK。还有一块板子客户说打印不了,打印机放到别的机器上就好着,因为是针式打印机,用的是并口,侧并口组织,发现不对,侧打印口的排阻,后面有一个472的排阻阻止不对,更换后OK了,呵呵,还有一个板子865的,跑C1不过内存,用洗板水清洗内存槽子,还是一样,测试内存电压正常2.6V对比电压1.3V正常,侧时钟信号也正常,丢没办法了,刷个BIOS还是一样,心里想想不会是北桥坏了吧,然后侧从从北桥到内存槽子的地址线,都正常,然后没办法侧内存槽边上的排阻,还是一样,心里想这些都正常,凭着自己的经验,直接换一个内存的供电管子,结果发现内存供电管子下面有好几个小圆珠,心想都烧成这样了,肯定是这个问题,换上去开机测试,丢OK了,有时候就是这样,觉得维修主板没什么南的,呵呵,今天就先些到这里,写的肚子都饿了,希望对维修主板有兴趣的朋友有帮助,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问我,我QQ964944818.呵呵,先吃饭去了。马上过年了,祝论坛里的朋友新年快乐、

网友(点评):
看错了 不好意思 是几天 。

网友:
这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高手

网友:
要是能排下版就更好了,多谢经验分享!

网友:
我手上有一片860G的板,也是不过内存 ,焊过北桥后无效。
丢在那里几天了,看来得试试你的方法才行。

网友:
哇哇,呵呵,楼主的经验很丰富,技术也精湛,值得学习,有主板问题向您请教

网友:
高手啊    高手……

网友:
楼主厉害,三两下就能判断故障在那里

网友:
楼主是快修手,只不过错别字挺多,新手会看不懂的

网友:
楼主这个应该上图,再加上过程,到原创区发表

网友:
抄袭赚分的吧,看过了

网友:
呵呵,以前我在一个电脑公司上班,那时候就很想学习维修这块,可是没钱,只能自己打工,因为很多在外打工的朋友跟别人学,一个人在外面,生活费用从那里来,学的话肯定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一直也就没有机会学,后来打工存了些钱就在电脑城一个专门修主板的地方学习,我师傅都是凭经验,那时候真是用功,每天早上7点半就踩单车去,下午6点半回来,不懂的就问师傅,晚上回来自己每天修的主板,什么问题,怎样修好,那个工作笔记到现在还保存的好好的,那时候,白天修板,晚上回去就看书,一看就是半夜3点多,把看不明白的地方就拿去问师傅,其实维修并不难,但是一定要努力,要用功,要思考,不要盲目的去弄,盲目的去弄只会越弄越麻烦,其实我也很普通,没有什么,我的台式机主板维修入门了,我觉得学笔记本现在不是那么难,以前刚开始维修的时候,练手工练了一个星期,手工是很重要的,我的老家来自农村,我很高兴能在这个网站认识很多高手,很多朋友,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点评):
确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有不会的要多多请教,我也是想学主板维修,电子知识零基础,但已经在看书记笔记了。

网友(点评):
值得学习,是我的老师

网友(点评):
您太厉害了哦,学习! 努力!

网友(点评):
顶你。。。我们学习的榜样

网友(点评):
太厉害了,我也想跟你学习

网友:
楼主的经验十分丰富.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这样的水平才说自己是入门,看来我这样的还在门口徘徊呢?唉,总是扎不下心去系统学点东西,都是哪坏换换,蒙着修呢,向你学习,与出身无关,与自身有关,努力总会有收获。

网友:
分享下这几天修的板,有收获,谢了

网友:
学习了。向高手们致敬。向高手学习。

网友:
简直是佩服了,修板这个效率真是高手啊,真得好好像你学习一下。

网友:
大家以后不用客气,我这个人很随和的,有什么问题你们就写出来我们大家一起讨论,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进步,有机会来广东,可以找我来玩,呵呵、、、

网友(点评):
哥们 你在广东修板吗?我在佛山。。。有兴趣想学修主板。

网友:
效率真高,修得快啊!

网友:
真不错,好崇拜你,什么时候能像你这么快。

网友:
看了今天的文章,我要立长志!

网友:
你广东那里啊,我也是广东 的@@

网友:
楼主是自己写的还是抄来的?怎么都是一些加焊桥或者刷bios好的?不跑cpu你不用测cpu时钟pg复位的吗?给cpu核心供电的是三极管吗?给内存核心供电的是三极管?那是N沟道场效应管(mos管).....

网友(点评):
关于插4PIN电源头掉电,拔了不掉电,但CPU供电管没短路的情况确实有,原因在于4PIN头的12V给风扇供电。甚至像楼主贴里说的,直接给桥供电。

网友:
生意真正兴隆,不知道收费怎么样

网友:
找问题找的比较准,佩服。

网友:
哥的技术一流啊,判断准确,是一位内功高超的人。值得我学习。

网友:
感觉你技术真是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牛了,感觉楼主修板很轻松,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这就是高手啊服啊

网友:
第一次见修主板这么NB的。  谢谢你的经验

网友:
有图就好多了...

网友:
呵呵··错别字··打错了好多啊·
  不过经验不错啊·

网友:
呵呵,感谢分享。楼主说的CPU旁的三极管是场管对吧

网友:
看你都是经验丰富!我们这没这么好的师傅的!教都是教他们自己人!给钱也不教!

网友:
这些都  主板维修中最简单的故障了, 没有侦信号 你试试看,  有电压没频率 的时钟  晶振  能让你走弯路,  PG   VID    把芯片换了  电压都不出来  这些是非常难修,  还有IO  不良  跑的码   能让你想头发白  都想不出    南桥不良  北桥不良  CPU座  这些压不出来   也非常难判断

网友:
向LZ靠拢。。。

网友:
都是秒杀的嘛厉害

网友:
楼主注意排板,这样看很累~~~

网友:
哎真的好崇拜你啊大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