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录机维修求助

楼主(2011-01-22):
  我一个刻录机  刻2G多的东西都是正常的  刻4G左右  刻出来的片很卡  片没有问题   请问是什么问题   在线求助    !!!

网友:
不好意思,没看懂你的意思。能重新说一下你的问题吗?

网友:
换个刻录软件试试

网友:
这个一般不是硬件的问题,更换软件试试。
可能是光盘质量问题也说不定。

网友:
光盘质量问题也说不定
换光盘。刻录速度低点。

网友:
换个说法  假如是DVD刻录机  刻CD可以  刻DVD出来效果很卡

网友:
光驱的问题,很多都是这样的,长时间写东西,供电就会不足,就会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人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

网友(点评):
那就麻烦你给解释一下哦,我没明白什么叫“刻DVD出来效果很卡”?是机器卡还是盘卡,是刻的时候卡还是刻完读盘的时候卡,卡有很多种,你说的是哪种?

网友:
这个供电是什么供电   可以理解为 刻录机 里面主板供电问题吗     有维修价值吗 我这有好几台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试试NERO 6.0版

网友:
明显是激光头老化 激光功率不足
刻录外圈的时候由于外圈转的角速度高,激光停留在表面上的时间小了,功率不够的话,就很难将正确的记录刻录上去

网友:
妻子:老公,出差这么长时间想我吗?
丈夫:想啊!
妻子:怎么想的?
丈夫:早晨想三次,晚上想四次!
妻子拧住丈夫耳朵:好啊!你敢朝三暮四?
4、父:儿子,爱情是酒,婚姻是醋。
子:哇!老爸你真了解人生。
父:其实我不了解,否则我不会为了喝两个月的酒,却得淘宝网男士手表喝上二十年的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换激光头?

网友:
如果时间不长,应该是软件问题或盘的质量问题

网友:
应该是光盘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