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40A外接正常内屏不显求救

楼主(2011-01-22):
接到同行送修的多修N440A笔记本,显卡是7300的。送来的时候外接花屏,内接不显,已经在好多地方维修过了,而且说换了显卡也不行。我说那我试试看吧。把板子拆出来。看显卡部分已经做的一塌糊涂了。先加焊一下看看是不是判断正确。焊完测试外接正常。屏不显示,但是屏供电有了,没有背光的开启信号。打电话和他商量换一个升级的110MT,他咬咬牙同意了,毕竟这个芯片价格不菲啊!可是拿全新的110MT换好以后还是一样的现象,外接正常,内屏不显。查还是没有开启信号。显卡没有送出来BLON_IN信号到EC的28脚。所以EC的27脚也不输出BLON_OUT信号来开启背光。而且屏也没有暗淡的图像显卡,怀疑是显卡问题,加焊故障依旧!后想是不是BIOS数据问题。重新刷写还是一样。现在没有思路了。不知道哪位大哥修到过这样的故障给个建议啊,小弟先谢过啊! LENOVO 旭日N440 block diagram A-note2 -1 SVT

网友:
我感觉和时钟有关系 如果屏幕的时钟线断了或者不正常,也会这样,我没钱买示波器。郁闷死 每个月都用透支。。。

网友:
是灯管的 开启信号吗 要是的话 来个平供电就行了

网友:
我有示波器啊 我都可以看到EDID数据有交换  但是我不清楚是不是正常啊

网友:
板层中是不是断线了哟?你撬起EC28脚量对地祖值正常吗?

网友:
外接确实正常吗,进系统看看会不会花,不花的话查一下显卡和显存的供电,如果会花的话可能是某个显存的问题,经历了几修,也许别人做显卡影响到了显存。
当然这是在EDID联络正常的情况下。

网友:
EC 28交对地442 27脚 700多 应该算是正常吧?

网友:
是屏幕开启电压信号没有。你查下。主要对屏幕接口那打阻值。一定有不正常的。再向下查电路

网友(点评):
版主要有版主的权威嘛

网友:
现在我搞好了  我把U10拆掉一会LCDVDD_EN信号就可以上升到2.64V 。故障的时候只有2.0V。感觉应该是短路将这个信号拉低了 这个信号就给了北桥和U10 北桥我不想做了  就摘了U10 将EC 27 28短接起来 这样就可以正常显示了

网友:
恭喜你了红尘 。。 你LCDVDD_EN 没有的时候i,其他信号有的吗
DCBATOUT, BRIGHTNESS,LBKLT_CTL 。这几个信号有的吗,兄弟告诉我下 给我个参考

网友:
这些信号都正常  我分析图纸  应该是北桥没有检测到合格的LCDVDD_EN信号 所以才没有LVDS信号出来 EC没有检测到合格的BLON_IN信号才不出来BLON_OUT信号

网友:
还想请教下 个问题 显卡第一个开启信号名是啥嘿嘿

网友:
呵呵,兄弟你QQ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