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EW8插电后指示灯不亮,不工作。

楼主(2011-01-22):
15、5、3.3V电压、按键都正常,RTD2533vh也不烫手,现在怀疑是驱动板的问题。有一个疑问,想先排除电源高压板的因素,但这个驱动板是要3.3V工作的,但手上的一体高压板只有5V,改又麻烦,哪位能给点提示。
没有5V工作电压,拆掉Q814后有5V,这个电路有点看不懂。
电源

网友:
测量一下驱动板晶体波形频率是否正常, 按键板每个键电压是否正常, 电源肯定有5V电压, 只是你电路不熟悉

网友:
电压都正常的话应该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木木人家
的帖子
拆掉Q814后,再把R836拆掉看看,就不会这么问了。
是个最基础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