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1 接屏档26 不接屏跑到56,外接可以亮机

楼主(2011-01-22):
LVDS_VDD_EN 和 LCM_BKLTEN,INV_PWM_3 都没电压, LVDS_DDC_CLK,LVDS_DDC_DATA均有3.3,+VBATR正常有18.5v 其他数据线电压均1点多的V
LVDS_VDD_EN 和 LCM_BKLTEN 是显卡产生的, 开始以为显卡坏了,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接屏档26 不接屏跑到56。
LVDS_DDC_CLK,LVDS_DDC_DATA 这两个信号我量过屏线 ,没断线

网友:
楼主  你怎么遇到的和我遇到的一样啊  我也是刚发的帖子

网友:
啊不是把, 是啥机器,你有示波器吗 ,我没有哎!!打不了波形,如果你有打打时钟 和数据线看看正常不,你的比我好点吧 我接屏还档显卡呢

网友:
修好了 记得回个话

网友:
楼主换个屏试试!

网友:
屏幕没货。 了 换了个以前屏抖的坏屏幕 问题还是 一样 这个屏被人抽走灯管 也不知道好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  我有示波器啊  我可以看到屏的EDID数据有交换 可是就不显示啊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排除屏的问提在看别的,如果没有太强的信号维修经验

网友:
在不接屏的时候,系统总线不用去检测屏,接屏后系统总线检测到屏的问题,所以挡在哪里
如果屏没有问题,就要考虑EC或者是谁检测屏信息,

网友:
屏线的问题先排除啊,LZ说不接屏外接亮机,指的是屏线还插在主板上的吗?还是屏线跟屏一块不插,感觉屏线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插屏线不插屏 没关系 插屏就不行了 ,屏线应该没问题,屏幕我估计也没是,可能真的是检测信号问题,不知道541 那个是检测信号,INV_PWM_3,LCM_BKLTEN,LVDS_VDD_EN,LVDS_DDC_CLK,LVDS_DDC_DATA,

网友:
期待高手回复中

网友:
LVDS_DDC_CLK,LVDS_DDC_DATA 的电压值是对的,它们的对地阻值是相近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