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人啊!救救菜鸟!给我发几电源板IC针脚都什么作用和测哪个脚知道哪坏了!

楼主(2011-01-22):
我是菜鸟需要大虾的帮助!谢谢!
呵呵~其实我也不太懂!劳烦大家给我发几种常见的就好了!据说只有背会了针脚才能够迅速找出毛病!
谢谢大家对菜鸟的关心!
哦!呵呵!谢谢大家对我的关心!我也能查电路!不过我还想进步呵呵

网友:
   不会,也想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要什么IC 引脚资料?, 要说个型号,不然大家帮不到你

网友:
这样问话, 神才能回答 . .

网友:
楼主以为液晶什么板全是通用的吧~

网友:
说清楚点才能帮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不是所有的都一样的!麻烦给我发几个通用的常见的呗!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发几个常见的的呗!呵呵。。我是菜鸟也不懂啊!

网友:
楼主不是光看几个常用的IC的针脚定义就会修电脑了,大部分情况下还得细心跑电路,看楼主的电子电路基础怎么样啊?还是先从基础的电子电路基础学起吧。
意见仅供参考,不当之处请谅解。

网友:
楼主的问题好难回答  我只能告诉你测一下电源无300V 保险丝坏了。。呵呵  你还是先学学电子基础吧 。然后就会分析电路了。天下间没有不劳而获的 。

网友:
听起来感觉像是在地球上找一个“人”,有点难。常用针脚外围还有其他元件啊,从头起吧,一口吃不成胖子,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