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戴尔630不认网卡。有网卡驱动。网线插上去没反映,

楼主(2011-01-22):
大哥。戴尔630不认网卡。有网卡驱动。网线插上去没反映,网卡指示灯也不亮    备注:加焊显卡以后出现的

网友:
DELL有几款机器的网卡都是BGA封装的,时间长了后会有虚焊的情况。你的这个大概有两种情况,要么就是虚焊,要么网卡芯片坏。当然了,这是在外围电路没有问题的前提下。

网友:
查电压3.3正常。现在加焊中,待会发布答案

网友:
什么情况啊

网友:
显卡 和网卡没直接联系呀;网卡虚焊?

网友:
加焊完毕。准备明天换个网卡芯片,请兄弟们关注此贴,修好以后,肯定会一五一十告诉兄弟姐妹们故障,谢谢关心,和楼上的解答

网友:
期待高手回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