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主板跑FD

楼主(2011-01-22):
杂牌C51诊断卡跑FD,请教各位师傅是怎么回事?我的一个诊断卡显示NO-CPU 并且复位灯长亮。另外一个FD。供电测了正常的。
把CPU装回去,开机掉电,长按能开机的话还是显示无CPU,P_SW针只有0.7V,只是用假负载测下电压怎么装回CPU去就这样了。哎。

网友:
查一下桥和内存供电,桥虚焊也会这样。

网友:
加焊北桥吧。北桥总会引起莫名的故障。

网友:
开关针电压0.7肯定不正常,换个IO试下

网友:
换了块板给客户,现在没空搞。过完年再来杀它。

网友:
查一下内存到北桥的供电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