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开关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2011-01-22):
此开关为ASUS_Z9100的电源开关。没明白它是如何工作的,让大家见笑了,有知道的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一个开关应没什么机关, 开关一般是1 2脚是一体的 3 4脚一体的, 按下后四者全通了 就这样吧  这个不知是不是 ?

网友:
主要的问题集中在D8和当中的电容,光这个开关我就不问了。

网友:
想了一下这个D8用的是稳压二极管,当开关上的电压过高看来会击穿到地,当中的电容如果发生电流过大也会击穿到地,应该是个保护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你也帮助一下,给个正确的啥。

网友:
硬件防抖动?还是保护开关触点从而延长使用寿命?
作为电源开关,一端接地说明机器是通过软件实现开/关机的.
开关只是用来告诉开/关机程序--要改变状态了.
但是在按下机械开关的瞬间,有很短的时里开关在"通"和"断"两种状态变化多次.这相当于:开关在很短时间里说了很多次"要改变 状态了",但事实用户只按了一次.
那个电容能有效的解决这种问题.
那个二极管可能是用来保护芯片的.但它应该在芯片边上或都连线的两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