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求助)HP V3000 奇怪问题求助-----(已解决)

楼主(2011-01-22):
今天一台V3000  来的时候不显示 ,HP 車(JU)着屁股 就是是什么毛病。
做了显卡 。亮了。
装机 不亮。
闷
换了2块主板了。 后来发现 只要装上风扇就不亮 。
不知道什么原因 闷  大家有没遇到过?!  求救啊!

板子已经发黄成不成样子了  -  -  给个图  大家口水 给力下!

补充:就是装上带贴片的东西 就不亮了, 不插风扇也没事。 只要有东西压着 就不行。 没看到U都给绝缘了吗?

PS:故障已经解决。U坏了。换到清华同方机器上,开机循环掉电。

网友:
这两个板不一样呀,有一个单桥的      是说换了主板装上风扇也不亮吗

网友:
风扇有没坏啊!会不会是风扇坏了短路啊?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后来我把风扇的5个螺栓轻轻扭上去,就是不扭紧,但能接触到显卡和CPU就可以了

网友:
换CPU 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插风扇供电试试,换CPU试试,

网友:
这个很好理解。肯定是装风扇的时候拧螺丝使主板受力导致异常的。

比如像台式机主板英特尔的南桥,我试过用手用力压住南桥然后它就不跑马了(拇指往下压,食指和中指扣住板)。一松手它就跑码了。

网友(点评):
不是 是2台都这个故障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U,上次碰到一个V3000有个内存槽不能用,有个数据线不通,做了五次都是那根不通,找了个V3000板试U才知道,板都发黄了

网友:
我也遇过这样的问题 是神舟的 最后好像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
是装上散热片打紧螺丝不亮,还是插上风扇的线不亮?前者,板子变形,或者U挂
后者。查查风扇电路,
在或者叫你男人来瞧瞧

网友(点评):
就是他不知道 我才叫大家给个意见 U原来有4个 全卖了 - - !

网友:
是AMD的吗,U座可能有问题,AMD的U发热大哪个也容易变虚,显卡没问题的话做下座子可能会好

网友:
风扇是几针的哦,台式机,遇到过,剪一根线测速线就好了

网友:
两块板都一样 你就不能换个风扇啊  找个别的风扇自己弄个常转 看还亮不  要是亮 就那样解决算了

网友:
楼主新发型挺好看的

蓓祖宗 -2

网友(点评):
好啊 无边 给我逮到灌水了,哈哈 扣分 扣分!

网友(点评):
无边 你家养的 猪都养几年了 ,什么时候能杀了吃了啊! 看你照片该换勒,新年新气象!

网友:
你2个板都不一样,一个是67M的桥的 一个6150的风扇不一样的 ,要不就U坏了,

网友:
我们都是用胶带把主板除了芯片晶体露出来剩下的全都贴上,另外风扇别上的太紧了,期待楼主的最后结果。。。

网友:
换主板,换CPU  换内存 ,在不行换人了

网友:
两个板都是一样的故障现象   那CPU 是同一个吧  可以先排除板的问题 重点放在CPU 、散热片上

网友:
这是最后个结尾。只可远观。不可回复。回复者,删除。我不希望出现20楼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怎么不公布答案的啊。

网友:
是不是风扇下面的贴子没贴好啊,我遇到过一次

网友:
回复 网友A:

AMD的板子特别挑U,CPU座子做过没有,或许是座子下面的板线有问题了,现在我也是猜测。

网友:
蓓祖宗
关键我这边设备 没你那里齐全,BGA没有的,更不用说是笔记本元件了!要不然我早就自己做BG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