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1000 声音问题!

楼主(2011-01-22):
系统无问题,驱动是官网下的,这些没问题。
问题:方式1:系统装完,驱动在系统已经全部打好,声卡没有问号或者感叹号,一切正常,喇叭无声,耳机有声,插拔瞬间,喇叭有声!
方式2:系统装完,驱动不打,用U盘拷贝官方声卡驱动,声卡打不上!
找了资料说是驱动问题,有个安装顺序,资料各有不一,有知情者,传授传授!
U盘

网友:
用ghost 多几个版本试下,可以的,装过好几台。只是有个无线装不上,要用官网的驱动

网友:
1. HP大多数笔记本采用的IDT声卡, 此声卡改完XP后驱动的时候必需先安装微软提供的UAA总线,然后安装IDT声卡补丁1.1,最后安装IDT声卡驱动。

网友(2017-04-13):
能不能整好 我的这个台装XP声卡驱动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