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3白屏

楼主(2011-01-22):
联想LXH-GJ17L3一台拿来是亮几秒灭(通病),拆开后换5706和高压线圈,故障解决。可是出现关液晶出现白屏,屏保也是白屏。这个是什么原因?驱动板问题吗?要如何检测,谢谢。

网友:
测量驱动板高压开启电压(3-5V), 关机还有电压输出, 如果你没有搞短路,可能三极管坏, 测量一下就知道

网友:
有短路的查一下驱动管。

网友:
高压芯片不受控制  测开启信号 如果有正常的跳变就是PWM芯片 不受控制 ,或DC降压元件不良.

网友:
你换5706就会,白屏就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