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下电压电流就知道故障原因?

楼主(2011-01-22):
笔记本加电不开机,拿去维修店,接上交流电测了下电压电流,电压19V稳定,电流数值有一点点小的波动。

然后就告诉我说是显卡BGA问题,维修费用400大洋。

这么牛B的技术?测下电压电流就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你不懂,这是以电路理论为基础,经验与实践的长期积累才能判断的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是不懂,所以想请教下高人们~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得长时间才能看会,比如有师傅带你,或者修的时候让你看,就会很多,HP DV3000   修上10个你就记住这个型号的电流变化了

网友:
有些通病基本上一测就知道,很准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但是后来我没修,自己拿回去把本本全部拆了,第二天再装回去居然原地满血复活了~~

网友:
故障还会出现的

网友:
建议楼主把散热装置清理一下,必要的时候可以考虑加铜片。这样,你的机子撑的时间会久点。

网友:
这个还是第一次见  看来果然高人很多 努力学习了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