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 MSI 945P NEO5 反复重启,偶尔跑码到D3

楼主(2011-01-22):
我有批量V星945P NEO5的主板,开机不断重启,偶尔跑码到D3,重新刷个BIOS,换过MS-7G,加焊过IO,故障依旧!不知有哪位能否指点一下,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
换IO试一下吧

网友:
换一条内存试一下。

网友:
电容有鼓包吗,换掉

网友:
碰到过这种现像,是桥旁边的most管子虚焊了。你加焊完旁边的那些管子看看。

网友:
D3应该是内存不过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大侠,IO更换,加焊北桥,换供电管,这些我都试验过,什电容鼓包就不要说这之类的话了,CPU座打灯良好,按压故障也是一样,还有谁帮帮忙指点一下,本人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
忘了说一下,大部分开机的时候显示D0的

网友:
各项供电是否正常?主要检查内存工作条件及南北桥核心供电。。。。拆掉网卡com口芯片。串口芯片、1394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