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坏CPU把主板供电部分烧了(华擎ALiveXFire-eSATA2)

楼主(2011-01-22):
华擎ALiveXFire-eSATA2主板本来是好的(正常使用中),朋友拿来一块坏CPU让试一下,没想到上去后诊断卡显示FF00,再拆下坏U了,上好U,上电后立即掉电,诊断卡来不及反映。把12V 4口拔掉可以上电,或者把CPU拿掉,也可以上电,CPU核心供电1.55V,差不多正常。这样把好板烧坏了,我的班还有救吗?应该是什么损坏?会不会是CPU供电的控制芯片。

网友:
MOS管 量下   很有可能是IC损坏

网友:
我把所有的MOS管都拆下来了,分别是72T02和86T02,都量过了,全是好的,下面该怎么办?

网友:
把从管理芯片和电源IC查下,管子的G级有电压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上不了电,无法测量G极是否有电压。

网友:
把MOS管全部拆除可以上电,我觉得是电源IC坏了,型号是L6714D。

网友:
  应该是MOS和IC都坏了 不坏也要一起换  不然后即使好了以后坏得可能性也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MOS管全部是好的,已经拆下测量过了。

网友:
驱动ic可能不良 。换掉试试。

网友:
测量VCORE供电MOS管的D S极看是否击穿!

网友:
可能是MOS管软击穿了,量不出来的

网友:
我好喜欢修这样的板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桥烧了,CPU是烧桥的啊

网友:
估计是 报废了,,北桥烧了

网友:
mos管全拆了等于把通路断了,不可能再掉电,你换下电源Ic,不行的话可能是桥,楼主修好把结果发上来

网友:
电源IC是L6714D,目前手上没有。AMD的U与北桥只是总线相连,所以一般不会烧桥的。

网友:
你测一下12v、cpu核心对地阻止12v和cpu核心之间的阻值看有无短路的?6714买一个差不多20块。。。。。。擦,太贵了。。。叫朋友赔。。。。。。。。。。

网友:
回复 网友D:

12V和CPU核心对地阻值正常,看样子是6714坏了,买了没意思,连运费2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