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P67 3合1桥的BGA方法新手一点点见解

楼主(2011-01-22):
        本人是个新手老是看帖子当然技术不是很犀利,最近迷上了BGA老是做这种单桥做一个爆一个最后去看看一起的同行老罗师傅。我观察他的做法,举个例子V3500单桥的我看他是把芯片的底部除了芯片下部周围的都贴上锡箔纸,然后再台子上面加热,大约烤个30分钟的样子好的用机器的上部调到有铅档烘等有铅档一过无钱档马上开启上部温度到了220恒温大约10秒左右一窍拿下。值珠放上去还是一样的。先用有铅烘再用无铅焊好拨动后不要马上开启冷却,等5分钟之后在冷却我看他这样没有爆过。本人也试了试真的不爆桥了,希望对论坛的兄弟有帮助。写的不好现在没什么技术文章拿出来,等以后再发技术文章谢谢论坛我看这个论坛学到了很多东西

网友:
说的不清楚啊!  不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啊多看几遍我的标点符号语言不行

网友:
能搞些图片来最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ok下次我带相机

网友:
期待高手回复中

网友:
我做IBM机器的显卡老爆,郁闷,做其他的还可以,一般都十拿九稳啊。

网友:
我猜楼主的意思大概是,先有个预热过程,在做完之后也有个缓慢降温,而不是急速冷却

网友:
没整明白啊!

网友:
请问楼主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BGA,做一个BGA要30分钟吗?

网友:
关键所在,预热时间长些,不易爆,内部有湿气,上部不要过高

网友:
时间长点就不会坏  温度升的快了 桥要起泡

网友:
看的真累,!!!!

网友:
30分钟太久了,我一般超过3分钟就没有耐心

网友:
照这个方法做一个这个桥要差不多90分钟了

网友:
其实有个恒温烘箱那就好了,我以前学的那个老师就有个烘箱,他做BGA的成功率达到95%,而且他的BGA还是没有显示温度的老机子。但那个机子有点好,好像是德国产的。

网友:
楼主有时间研究一下怎么用BGA搞T61吧

网友:
烤板子就不要贴隔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