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大战之联想旭日150

楼主(2011-01-22):
    今天站里来了一个联想旭日150的本,客人说不开机,我们用电脑表一打,大短,告诉客人主板短路报价200元,
  好家伙,一拆鸡,一量好地方都短,但是北桥周围短的最多,其他地方也有短路但以个人经验,还是把北桥摘下来在接着往下量吧
     摘下来了吧,这回量了量主板发现短路现象没有了,太高兴了,这下松了口气,把新的北桥换上去了,太辛苦,能发现问题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希望焊回北桥能修复,
  终于结束了,焊回北桥还顺利,装机后只剩开机的关键了,开机
  完没反应为什么呢? 南桥又有问题了,还是先量量触发电压吧,好家伙,一量17V ,这个电压本人是第一次见过这么高的电压,一班都是3点几伏,没有这么高的呀,
  我感觉还是有点异常,找了一块料版,一量触发电压一样,难到是我的直觉错了吗?心里很纠结,冷静分析一下,
  我这块料版本来也不是一块好版,说不一定,这个问题还是个通病,
  以个人经验这个电压应该是待机电路发上来的触发电压,一按开机键,就有一个低电平,到开机芯片和电源芯片,在到南桥, 以前遇到过也是联想有一款机器触发电压是ENE开机芯片传上去的,也是17V的电压,那个周围也说准那短路,活太忙就没深研究,
  今天又让我遇到了,我可不能放过它了,可是手里也没有图纸,也没有芯片引脚定义,只能求求各位朋友,大侠,和潜水的高手们,能帮帮我解决解决,

网友:
找图慢慢分析!!

网友:
这个机开关那里是17V的,没错,我刚才量了,是在我好机器上量的

网友:
看看待机开关是不是起不来了

网友:
这款机子我以前也量过。。开关键17伏没错。。在论坛下个图纸仔细查查。。。

网友:
联想的机器,开机键上的电压基本都是17V左右

网友:
给你个图纸 自己研究吧

联想旭日

网友:
开关处的17v电压是正常的,如果正常触发,就会变成3.3v左右,首先拆机测待机电压是否正常,晶振正常起振,直接对地短接EC的2PIN ON/OFF#,看能否正常上电,如果正常,检测ec 2脚到开关的线路是否有短路,如果开不了,查ec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点评):
说得很好,思路很明确,楼主直接植南桥,历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帮助,问题已经解决了,从植了一遍南桥OK了

网友:
恭喜楼主修好机器。请问你是怎么快速准确判断就是北桥和南桥短路的

网友:
说说呗 具体点

网友:
南桥坏有可能,那么北桥为什么也坏了呢,正常下,两个桥不会一块坏吧

网友:
   是不是别人修过的  做过南桥吧。。

网友:
开关键处的电压,可以低到2V,高到隔离供电电压,这要看EC的芯片内部结构。但是触发时,都要有个电平反转的触发模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量一量桥周围的滤波电容,打一打阻值就OK了,桥下面的电容也最好量一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就是别人修过的,呵呵,

网友:
一波三折呀!不好修

网友:
二修机,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