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1000笔记本外置没有声音 插耳机有声音维修一例

楼主(2011-01-22):
       接接到同行送修的HP V1000  一台
    故障是:笔记本外置没有声音 插耳机有声音
  接到机子的时候··先更新 下载了几个驱动··但是装上去··还是很伤心·  涛声依旧·
  拆机····     量喇叭是好的·喇叭接口上也全部有2.5v电压
因为在基地看帖子的时候· ·看到一位高人说的·在电脑没有插耳机的时候·量接喇叭的接口针··
  看下是不是都有2.5v··有的话·就是喇叭坏了·  ·没有的话··就是供电电路有问题··
我量了·我这个喇叭接口··4个针都有2.5v的电压
      也换过接口··因为有时候音频接口坏了·会一直以为是耳机也会造成这样的故障··但是换了·接口··一样是涛声依旧···
       后来在基地看到这篇帖子······《在这里很感谢这位兄弟》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4550
  量到旁边的Q42  声音控制管··短路了··  这个3脚芯片是个普通的三极管  《是有人把个当是场管的.要注意》 在料板上拆管子·装上·
       开机··进入桌面的时候··听到那个久违的声音··好嫩 好嫩···好舒服·
     就是下图的Q42

         虽然是个很简单的故障··但是给大家看看··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为什么我还是看不明的!你不是说有电压喇叭坏嘛!你的有电压也是好的?

网友:
JACK_DETECT# 是什么信号?

网友(点评):
这个大概是耳机插入检测信号吧

网友:
这好像是个通病!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共享精神!HP6400 的充电芯片(24703)坏也是个通病,想必这个也是个通病吧

网友:
有料时直接换声卡和功放,不好在查电路呵呵 ,
我有太IBM R61I,故障跟你一样,喇叭接口没电压 量功放芯片都正常, 准备换功放了,没料,年后在搞吧

网友:
   那为什么接耳机有声音呢?

网友:
那个三极管是喇叭和耳机切换电路用的啊

网友:
问下大家 怎么能判断喇叭的好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喇叭正负极 看短路不  短路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