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区分显卡是不是新的?

楼主(2011-01-22):
我们从网上买的8400的显卡或升级版,做到板上可以用软件看出来他是什么时候生产出来的吗?
有些软件可以看到显卡BIOS的日期,BIOS是集成在显卡芯片里面吗?
有什么可以测出来这个显卡是不是翻新的。
芯片
显卡

网友:
鲁大师能不能测定

网友:
软件测不出来。

网友:
主要冲外观看,全新的有乌光,版本号10年 SR的,打磨的就不一样的你把你的旧的和新的对比颜色一样版本好不一样

网友:
看看显卡有无生产日期编号,大品牌的通常有的。

网友:
能用不就可以了吗,管他那么多.

网友:
系统里面显示8400 我用 升级版10年的 631代换就可以

网友:
NV系列的显卡都可以在显卡晶片上面的参数看出来

网友:
看显卡的表面光泽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