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7 版号UT1 开机掉电

楼主(2011-01-22):
今天一下来了2台DV7全是开机掉电,这个机器用改装的HP线可以看到灯亮但是不开机,没办法只有用原装电源修了,初步量所以电压都没有短路,在量所以电压全都有出来,就一按开关3秒就掉电了,没头绪啊,有高手修过吗,2台一样的,要是明天没人回复我就打算报废一台随便修

网友:
补充下,这个板是AMD 南北桥 AMD CPU  +ATI的显卡,  全是爱坏的,

网友:
用是拨器量一下

网友:
没人修过吗,这个机器还在保修期的哦,等下我就从南桥开始杀了,等待我的好结果了

网友:
你先裸板跑下 搞不好 外设坏了。 把U和内存 全部拿下来 跑跑看 稳定不!

网友:
既然还在保修期,为啥不送修?
应该有电压没出来,保护了。因只有3秒,请用示波器,还不到要动南桥吧

网友:
水货机,这个年头那个没有示波器~~~~~,保证电压全有,BIOS波形正常,现在维修过的,~~~换过IO bios  CPU电压洗了一遍,还是老样子,
我看就桥坏了,就是不知道杀那个,

网友:
北桥比较爱坏吧~~~~掉电的(在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很多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在杀了南桥,没结果后我就果断杀了北桥,结果奇迹出现了,好了,谢谢各位《《《结果是北桥坏,2台现在都好了,都是杀北桥,看来以后又有的忙了,~~~~还有这个机器CPU也超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