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块主板 技嘉945GCMX-S2

楼主(2011-01-22):
在靠近ATX插座的一个貌似三极管的3脚小东西烧了Q311  已看不清型号(只看见UP等字母) 拆掉后强行加电 诊断卡能跑马 跑到45停  它的一个极接ATX紫色线  另外一个极接一个1117 KQ1 一个1084 Q187还接内存(是不是供给内存不敢确定)供电的输入端(上管Q286下管Q288)曾换过样子差不多的三极管  但是输出只有1点多V 查PCI A14脚只有零点几V
望各位哥哥能指点迷津

网友(点评):
老大什么图?做好点呀,看不清楚

网友(点评):
画什么图,完全看不懂,报Q号吧

网友:
是双二极管吧!

网友:
不是吧 这个东西的除了接紫色线没接ATX的其他线了   而且那个开关电源供电的输入也没直接接ATX的任何线   郁闷啊
经验不够搞不懂啊

网友:
对不起  不怎么会做图   麻烦放大了看  1117,1084, 开关电源供电输入端和烧掉的东西是接在一起的 场管是3918

网友:
普通三极管,11AM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比11AM要大点个头 真搞不懂这个东西放这里起什么作用

网友:
是Q311 谢谢 我短接或者用二极管连接两个脚的焊盘 让1117 有3.3待机电压的话 可以用开关开机 但是不能确定跑不跑码 试得太多了 都糊涂了
后面我研究了一下论坛  这个貌似双路供电中的一个场管  诊断卡跑45我怀疑是内存供电出了问题(这个问题也是烧毁这个原件的原因)

网友:
   在llyx的指导下 终于修好了   Q311烧毁型号为AP943K的P沟道场管  我用一个PNP三极管A1015代换上去就能正常开机了  红色色数字为B级待机电压和C级待机电压  明显输出的待机电压低了   但是觉得应该不会影响正常使用和原件寿命  绿色会开机后B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