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电源的PWM芯片的电压时 是接热地还是冷地?

楼主(2011-01-22):
如果测量电源部分的PWM芯片各脚的电压(启动电压 供电电压 过流检测电压) 是该接热地还是冷地 `刚才试听了徐老师的一节课  听着好像点错了是不是会死的很惨?  觉得听这一节课  比我自己自学了两个星期了`  还是有人指导好啊` 过完年  去基地 ``

网友:
                                得接热地。

网友:
热地冷地这么难理解,你直接把黑笔接到电解电容的负就好了,测阻值的时候两只笔要反过来!!

网友:
目标最大的310V滤波电解电容。或者PWM芯片周边阻容元件,很多相通的。

网友:
黑笔接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个死法,说说详细点,不能道听途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死不了,高压灯管那里的800v高压电你 都死不了

网友:
肯定是接热地呀。楼主只要把热和冷地的原理搞清楚了就知道了。我们在维修中测的电压一般都是测其直流电压,对直流而言,热地和冷地是相隔离的。所以你要测热地的电压就应该把黑笔接热地,要测冷地的电压就应该把黑笔接冷地。

网友:
高压那里虽是高压但是低电流的   而热地就不一样了`  那里是220V的市电的不是闹着玩的`  那电源PWM芯片是热地部分  测电压应该接热地了`

网友(点评):
生命危险应该没有,我被电过就是麻了一下马上手拿开,不放心的话就用个1:1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  这个我知道  但电源芯片那里也是直流电压  应该接热地的吧` 高压板的PWM芯片应该接冷地的吧!  电源板有条热地和冷地的分界线的(也就是经过变压器前)`如果在热地范围内 测那里的元器件应该都是接热地,而在冷地范围内  测元器件应该冷地!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与市电直接相连的部分就是热电源呀。

网友:
点错没什么吧  电压不准而已

网友:
说错了吧 应该是冷地吧

网友:
应该是冷地吧!直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源部分的PWM是接热地的·· (分不清的话就接大电容的负极就行了)  热地和冷地间有个电容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