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PE能刷BIOS吗?

楼主(2011-01-22):
最近想在WinPE下刷BIOS,因为DOS下自己不会弄,求教

网友:
好想不行,很多WINDOWS下的32位程序在PE根本运行不了,这种事情不能偷懒的楼主,DOS下刷比较安全。。。。。。

网友:
DOS 我想使用 awdf 刷BIOS,请各位提供一下参数

网友:
最好还是在DOS下 操作比较好些……

网友:
在DOS下其实很方便,,,

网友:
大部分的BIOS可以刷,PE可以用WINFLSAH刷的 有少数一定要用DOS才能刷

网友:
简单的要命。。。把刷dos的程序重命名成1,bin的bios文件重命名为2,然后复制到c盘的根目录之下。。然后用优盘引导进dos,然后输入c:回车,然后dir回车看看那两个文件是否在?(当然也可以不看),然后输入1空格2.bin回车,刷bios的程序就跳出来了,输入一个y回车就可以刷了。。。等刷完就可以重启了。。。(有些主板有bios防刷写的刷不了),用编程器刷。。。

网友:
直接在WINDOWS下面刷吧,连上网可以在线升级BIOS

网友:
在DOS下,还真没试过,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已经成功在DOS下刷BIOS,最倒霉的是,我买了一个不是刷主板BIOS的编程器,唉。

网友(点评):
哈哈,是不是买到液晶编程器啊~~~

网友:
主板BIOS编程器不会用,一个师傅都没有的。

网友:
今天编程器坏了,一气之下用DOS热插拔刷了好几个,百度一下吧,教程很多,很安全的

网友:
用DOS都可以刷了,为什么又需要编程器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