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问题

楼主(2011-01-22):
我是新手,请问在DOS下如何刷BIOS?    谢谢

网友:
不会的话 那就在Windows下刷好了。

网友:
超版你你你……有些只能在DOS下刷啊,晕。

网友:
搜下相关的知识呗  网上有的是啊
一般下载下来的新BIOS是个压缩包  基本上就3个文件(批处理文件  刷新程序  BIOS文件) 进入DOS 选对路径  执行一下那个批处理文件就可以了   那个批处理可以用记事本打开 很简单的

网友:
DOS下很少有人会  一般都是拿出来用编程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帮助。能说得相信点吗

网友: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了。。。。。